台达(DELTA)PLC
台达的"输出报表"??

楼主(2005-05-17):
怎么用啊? 是不是可以把历史数据输出,成报表形式?? 在帮助文件里找了半天没找到,好象是才加进去的. 恳请哪为大虾指点一下呢!

网友A:
是指在我们新版的WPL2.08中,指令窗口,装置状态编辑(T,C,D)穿口,点击鼠标右键均可将这些内容导出至Excel的功能吧!若果你将历史数据放在D中,当然也可以用EXCEL表的形式导出,做成报表的形式!

楼主:
谢谢. 不过我是在台达的人机界面里,看到 有个"输出报表" 的元件,不知道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B(2005-07-22):
台达人机的输出报表按钮的输出目标有两种选择:1、SMC卡;2、打印机。 输出到SMC卡:点击后,将用户程序、历史缓冲区资料、警报资料输出到SMC卡中,通过DATA ACCESS 访问。 输出到打印机:只对台达人机AE系列有效,点击后可将人机画面及各类报表输出到人机可以直接驱动的打印机进行打印。 另:台达AE人机支持的打印机型号:EPSON C6X,HP Deskjet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