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PID参数请教

楼主(2005-05-17):
做恒压供水控制,压力传感器用4~20ma的,pid参数设置成什么样好呢!

网友A:
是哪种机种?

楼主:
是EX的CPU

网友A:
應根据实际系统之控制情况,自行调整其适合之控制参数。在应用技术手册API88 PID运算这部分有讲调整PID参数的步骤和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