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是否可以层层进入?

楼主(2005-05-17):
在我看到的一些界面的控制中,可能是因为简单的原因.大部分是一个流程指示图之类的样子,可以做成层层进入的界面吗?不知是否要注意点什么?

网友A:
可以的,用换画面功能做安键实现

楼主:
采用巨集功能设定子画面,在程序中调用子程序,完成画面的转换.

网友B:
TO 绿蚂蚁: 采用巨集功能设定子画面,在程序中调用子程序,完成画面的转换. 请问怎么实现呢/能留个电话吗?方便请教

楼主:
在画面的编辑栏中,有画面的属性.将该画面的编号和是否是子画面设定好,在程序中采用CALL N 的方法调用该张画面.

网友C:
最好是用现成的,那样省事。而且现在的屏都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