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28MR和FX2-128MR的差别是什么?

楼主(2005-05-17):
请教高手以下问题: 我们公司现有一台使用PLC 型号为FX-128MR 的设备,现在怀疑这台设备的PLC可能因使用时间过长而可能随时会出现问题,所以想买一个新的PLC作备件,但是供应商说现在没有FX-128MR,只有FX2-128MR.为此想问一下各位,FX2-128MR可以替代FX-128MR 吗?它们有什么样的差别?谢谢!

网友A:
呵呵; FX及FX2已经停产好多年了,除非你要旧的,否则FX2-128MR也不可能有; 代替的型号为:FX2N-128MR-001; 请咨询三菱公司或其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