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教:仪表有4-20ma的输出,我该怎么把它和plc连接起来?

楼主(2005-05-17):
请大家指教.小弟刚毕业要求做一个监视系统.给我的仪器是全自动控制的,是有4-20ma的输出,要求我监视这个仪器的运行.用plc的话如何连呢?能否请高手详细讲解下.或者有类似的例子发到我的邮箱:shen_ruyun@163.com我将非常感谢,以后有要帮忙的尽管说.

网友:
A/D转换

网友A:
用模拟量输入卡啊,呵呵

网友B:
A/D转换啊

网友C: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D:
打个电话到PLC经销商那里,他会告诉你怎么做,还会帮你选型。

网友E:
wolfang 说得对,但 PLC 一般叫模拟输入模块。

网友F:
请问你要和那种品牌的PLC相连。 如果你是要用SIEMENS S7-300PLC的话,那你就要把你仪表 输出的4-20MA直接连到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并且在模拟量板的后面的量程卡设定为4-20MA的量程。还有你要注意你的信号是几线制的电流信号如果是3线和4线制的信号那在STEP。7里面的硬件设置里面还要做相应的改动。 如果要详细的解答请加QQ:290132521

网友G:
用PLC的模拟卡在用组台软件组台8031551@sina.com

网友H(2005-07-24):
直接连起来就行,现在PLC也能接收模拟信号了

网友I:
用模拟量输入卡,有多通道的。再设置一下量程程零点。

网友J:
同意周公。必须组态!

网友K:
你的PLC型号?

网友K:
有的已经不需要A/D转换,如果没有,请加装

网友L:
装个A/D模块.. 但是要考虑干扰问题.

网友M:
安装一个模拟量扩展模块

网友:
首先进入AI模块,然后你的PLC程序里面有这样一个模块的加载进去,进行一个算法的换算,就可以监测你现场的仪表拉,很简单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