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关于DCS系统在线下装

楼主(2005-05-17):
我公司使用了三套DCS系统,Honeywell的PKS、浙大的JX-300X、和利时的SmartPro,PKS系统能在线下装,JX-300X、SmartPro只能增量下装,浙大及和利时的工程师也不主张增量下装。 各位大虾:你们在维护JX-300X和SmartPro系统的时候用过增量下装吗?如使用过增量下装请讲一些经验。

网友A:
和利时的SmartPro系统,在现场的工程师升级到3.1.2板后,增量下装多次,未出现问题. 但现场出现的通信中断现象仍未解决.有好的解决方法,还望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B:
国产DCS与进口DCS还是有差别!

网友C:
和利时的SmartPro系统,我用过,可以增量下装。

楼主:
楼上的朋友是在线增量下装吗?

网友D:
JX-300在线增量下装没事...和利时的没敢试..

楼主:
JX-300X下装时开关量不会跳吗?

网友E:
不是不能,最好不要,因为危险

网友F:
个人理解,工程升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完全升级,不继承原有状态信息;另一种是部分升级。控制组态软件应该支持这两种方式,当然表现形式可以多样化。对于部分升级,所采取的手段可以是增量下装,也可以采用完全下装,只不过在工程信息中要描述工程间的这种继承关系。同时,在下装过程中,如何保证工程信息的“平滑”过渡是个关键问题。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就是一要描述工程间的继承关系,二是能存储状态信息,三是要工程切换要尽可能的快,四是能提供可靠的安全保护措施,五是要让工程人员对下装的结果有个准确的预期。 个人理解,尚有浅薄之处,敬请各位指教。

网友G:
最好不要在线下装,太危险了

网友H:
同意楼上的意见,不要冒险,安全第一。

网友I(2005-06-29):
能告诉我在线下装和增量下装是什么意思吗! 我初学,实在不懂!希望前辈为后辈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