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求助

楼主(2005-05-17):
我用一OMRON PLC(C200)发现运算会出错,1+1运算后有是会等于3,没有其他干涉,请问各位大侠这是和原因????

网友A(2009-04-11):
楼主讲故事呢!!!!!

网友B:
程序发来看看,开下眼

轩轩!

网友(2009-05-27):
程序发来看看 我看看是否是程序上面的问题 jimo-1984@163.com

网友C:
应该是加了2次,检查条件是否闪短,建议修改程序,增加可靠性

网友D:
估计如4楼所言应该是加了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