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能否用钳形表检测电机电流

楼主(2005-05-17):
请教各位,变频电机在低频运作时,能否用钳形表检测电机电流,如果可以,准确度如何,如果不行, 为什么?谢谢

网友A:
可以作为参考!变频器输出电压是高频载波,测量值偏高。

网友B:
同意二楼的。建议查看变频器的相关参数来看电流。

楼主:
我用的是数字表,相差甚远,变频器上的参数早就看过了,呵呵,用模拟表可能会好点吧

网友C:
用机械表量也有差别 可以通过变频器读出 也可参考变频器输入电流看是不是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