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inc429板(3282芯片)资源冲突问题

楼主(2005-05-17):
我用的429板卡为一个公司仿公板做的,芯片用的HS3282,机器用的浪潮的一款公控机,429板卡的基地址设为0xD000,中断未被占用(实际在软件应用层,未涉及到中断设置,在驱动中也没提供中断设置),但板卡好象和机器资源冲突,我用另外一台另外品牌的共控机则运行正常。在两个机器上看设备管理器里面,0xD000资源都是被USB通行总线占用,但浪潮占用硬件为“38081...AB/BMN....24C4(具体的记不得了)”,另外的工控机为“38081....DB/DMN......2442(同上)”,请问Airnc429运行故障是由于资源冲突引起的吗?具体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2006-06-29):
北京豪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429板卡不会存在资源冲突问题
顺便问一下,你花了多少钱买的,

13381459378  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