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两个有关变频器的基本名词

楼主(2005-05-17):
有那位老师能够不吝赐教两个基本名词:载波频率、负频率。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A:
载波频率 指控制变频器逆变模块(IGBT)导通关断信号的频率。 负频率 我想应该是变频器反转面板有一负号在频率显示之前,正转时没(有个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