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R-A540-7.5K欠压保护问题

楼主(2005-05-17):
一台三菱FR-A540-7.5K变频器,交流输入电压低到330V时,测量直流侧电压有460V(空载),而变频器就显示 E.UVT 即欠压保护.一般是检测直流侧电压低于400V时才欠压保护.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调低检测阀值?直流母线电压取样电阻是哪只(编号)?应该说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因为同一车间有若干台不同机器(采用变频器)均工作正常!

网友A:
其一.请先把主回路电源电压提高到380V左右,并提高电源的容量,这样能保正变频器的正常运行,其二.如果直流母线电压低于430V以下时是会出现欠压保护的,如你测出的460V电压,可能是处于欠压保护的临界点,一旦电压出现波动,即可能保护。

网友B:
直流侧电压只有460V还还跳低压故障才是危险的。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老师指点,电网电压350V以上时变频器工作就正常,但客户处电网供电不稳,有时低到330V以下这台机器就不能工作了,而其他机器(采用不同品牌变频器)仍然工作正常!采用提高电压的办法固然是治本,但只能采用电力稳压器.而一台三相10KW稳压器价格约两万元,并且单独为这一台机器添两万元,确实不经济. 我查阅多种不同品牌变频器的手册,有的未标明具体数值,凡标了的均是直流母线电压400V为保护阀值. 请问李春发老师,怎样理解您所说的"危险"呢?能说的具体些吗? 能让它在直流400V以上就工作而不进入保护吗?

楼主:
大家遇到这种问题的多吗?都来献计献策呀!

网友C(2007-04-02):
我有一台FR-540-22KW三菱变频器,直流母线测电压是500v,但老跳欠压,请各位出点高招。

网友D:
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D:
不好解决,维修中间控制板

网友E(2009-09-08):
有 但目前网上还没有人回答过!

网友F(2010-08-26):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且在直流侧电压有550V

网友G:
A7800换了就好了

网友H:
调整参数,让面板显示直流母线电压。母线显示不正常,7800或相关直流检测坏。母线显示正常,带负载欠压,可控硅或相关触发电路故障。

网友I(2010-11-12):
我手上有一台三菱FR-F740-S75K-CH的变频器,现在的故障现象是变频器运行10多分钟后,频率在稳定值30HZ附近(用4-20MA电流给定,频率在30HZ左右,波动很小)就开始下降,直到停机。同时显示EOU1和或EOU2故障,查了说明书,都是由于直流母线电压过高引起的。参数没问题,和旁边的好的变频完全一样。负载和外围控制信号也没问题。开始换的模块不是原装的,显示EOU1。换的原装的模块后,显示EOU2,请各位师傅帮我诊断一下.

网友J(2011-09-10):
我对换了中间的控制板还是显示欠压

应是什么问题呀,请高手指点

网友K(2014-05-22):
三菱变频器A540  出厂数据下,母线电压的下限是430V.低于430v,就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