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2位三通或3位五通电磁阀的线圈用220VAC好还是DC24V的好?

楼主(2005-05-18):
各位工控论坛的专家和学者门,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本人在一家私营化工企业从事仪表自动化的工作,本单位现所用的电磁阀的线圈全部都是220VAC的电源,但是经长时间的使用发现线圈经常烧坏,后经供货商的见意用24V的线圈可以取代它,但小弟不清楚用24V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网友A:
如果你的24V直流电源稳定的话,那就推荐用;若24V不稳定,最好别用,否则工作不正常。 另外,你在查找一下现场是否有其他干扰因素,比如220电源波动大,还是线圈本身质量造成的。

网友B:
如果电磁阀起动频率转高,线圈就容易烧,不管是非24v还是220v

网友C:
线圈经常烧毁,是线圈质量问题,与电压无关8031551@sina.com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各位的好意见。220V的电源应该是很稳定的,因为经过UPS后接出的电源,估计是线圈的质量造成的,没办法JS啊!

网友D(2006-05-14):
买好一点的电磁阀

网友E(2006-12-21):
跟阀与控制室的距离有关系,当较近时,用24V,
当较远时(几百米)时,用220V,
这我发现我们现场就这样,维保人员有时用24V线圈
代替220V的,结果短路后引起整个仪表控制室跳闸却查
不出,后来才发现仅仅是一个线圈造成的,被扣5百元

网友F:
看通电时间,假如在很短时间导通电磁阀,就用常开控制,
假如工作时间连续很长,就用常闭电磁阀。
开关频率大的时候最好选DC24V,反向接个二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