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的取压点选择?

楼主(2005-05-18):
在管道上,压力取压点有什么要求,如何选择取压点?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对于水平管道:气体取压在上部,液体取压在下部,一般不在弯头处取压,现场压力仪表要在便于观察的位置。

网友B:
还得看看管道中是什么介质,气体的话,区压点在管道的上半部分,在下半部分开孔取压会有液体进入取压孔的。液体的话,最好在下半部分取压,防止气泡,不能离阀门太近,

楼主:
那么,取压点对直管段有没有要求呢?

网友B:
应该有,安装流量计就有直管段要求。前面有15DN以上的直管,后要有5DN的直管,可能有出入。看看哪位熟西吧!

网友C:
他们都说的很对啊!

网友D:
无线压力远传监测仪用过吗?

网友E:
从这句话看来 你应该是发电方面的风测量 OHOH "那么,取压点对直管段有没有要求呢?"

楼主:
数字滤波和直管段的长度有没有关系?如何进行数字滤波呢?请教高手!

网友B:
你理解的数字滤波是什么概念吗?

楼主:
平均值,请问你有好的办法吗?

网友B:
不清楚啊,俺不太了见啊 !!你是在 安装流量计吗?

网友F:
取压装置应距离焊缝、法兰、弯头等200mm以上,当取压装置和测温元件在同一管段上安装时,取压点应在测温元件前(按介质流向),二者相距不小于200mm,压力补偿的取压点应安装在测量元件的上游。

网友B(2005-06-17):
对头,取压装置要按在测温元件前,保证少些压力损失

楼主(2005-11-27):
看来,还是在直管道上测量压力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