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求救

楼主(2005-05-18):
我有一台森兰BT40S的11KW的抱FL,驱动电压正常(用电压挡量上管驱动电压9.2V,下管9.8V)模块是欧派克的BSM50GP120,模块好的。故障是送电时正常,一启动就报FL。8个电解电容也换了电容是25V100UF的,光藕也换了,是新的,请高手指教。先谢了! 谁有这样的驱动板啊?请留电话。我的电话是0533-6283363 13396431345 张永刚

网友A:
检查模块的控制端是否短路路、断路。

网友B:
我有森兰配件13056660695

楼主:
机器以修好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