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气元件选择的经验值问题。。。

楼主(2005-05-18):
各位大哥,能否告诉我,对于电气设计所需元器件的一些经验值的取法。 1、已知功率,该选多大A的断路器? 2、已知功率,该选多大A的熔断器? 3、对于需要用到变压器的电气控制,是怎样选择变压器的容量?是以什么为条件来选择的? 谁能告诉我呢?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功率的两倍半

网友C:
要依据实际情况 如果是电机就不一定了

网友D:
电工手册上有你要的

网友E:
工厂供电书上,同意sanan

网友F:
要依据实际情况    电机(风机、泵等)、电热管就不一样!

网友G:
因为是经验值,所以同意卡可的意见

网友H:
搞清负载,低压电气开关按电流选,电热设备1.5*功率,电机2*功率,重负载如吊车风机泵2.5*功率另电热别加漏电开关

网友I:
1、断路器按电路额定电流的1.2倍选用。 2、熔断器如果是纯阻性负载按照电路总额定电流选用,如果是感性负载按照电路中最大负载的启动电流加上其它负载的额定电流然后再除0.8-1.2即可。 3、对于使用到控制变压器时的容量选择,你可以将控制回路中的负荷电流进行统计,然后按照统计电流的大小进行控制变压器的容量选择。

网友J(2005-07-28):
潜舰说:重负载如吊车风机泵2.5*功率另电热别加漏电开关。 前面不是指风机泵类不用用2.5*功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