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RJ45协议

楼主(2005-05-18):
现请教各位同行,谁能告诉我RJ45协议是什么样的? 谢谢了!

网友A:
据我所知RJ45应该是硬件接口,而非什么协议。

网友B:
是的,RJ45,RJ11等,是硬件借口。你要的可能是RS485通讯协议,如MODBUS ,ASCII,RTU,网站搜索以下。

楼主:
恩,谢谢楼上的两位大虾! 因为我想看一下能不能用RS232的串口能不能和RJ45的网口进行硬件互连通信,就是用些跳线之类的而不需要用些CPU或者芯片之类的来进行协议转换,我的这种想法能够实现吗?

楼主:
滕滕在吗? 我看了下你给我发的资料,其中有RS232的9pin口和RJ45的8pin口的接线模式,我想问下这样可以直接通讯吗?如果不用其他的东西,只用引线对接可以吗?

网友C:
RS232和以太网口是两个不同的协议,不可能不经变换就直接通信的。但是很多厂家有这样的转换器

楼主:
是啊,谢谢楼上的!

网友D:
TO: derry邢: 可以,他们都是串口。 滕腾

楼主:
TO: 滕滕: RJ45口也算串口吗?RS232口和RJ45口不需要个转换器就可以直接通信了吗? 这几天广州有展会,我可能没及时的回复你,SORRY!

网友D:
RS232的表现形式有DB9针、DB25针、RJ45等,NC601是我们做的是DB9形式,其他的NC600系列是RJ45形式,是为了更合理的利用产品空间。RJ45是RS232串口因此不存在转换的问题。

楼主:
我要实现机器视觉系统的RJ45口和机械手控制器的RS232DB9针通信,不需要另外添加什么协议,直接可以通过对应信号脚相连来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