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快来啊~~————————来帮帮我吧~!!!

楼主(2005-05-18):
请大家帮帮忙,现有一台ACS550的机器,负载为鼓风机,功率90KW,外部控制,外接电位器给定,调试一切正常,问题是当变频器运行后,当给定不变时,鼓风机的电流波动幅度太大 ,有10A之多(45A----- 55A),有时甚至更多,请教何故!不胜感激

楼主:
功率是75KW

网友A:
鼓风机是罗茨风机吗,如果是罗茨风机,变频器用风机型的就有这个现象,变频器应该用通用型的

网友B:
同意变频之子的看法,是负载引起的。

楼主:
但为什么我切换成工频使用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现象呢?工频的时候电流的波动不超过5A,还有我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很急的,望请各位多多帮帮忙!!

网友B:
测试电位器给定是否稳定。

楼主:
电位器给定稳定啊,我可以从控制面板看出,给定的波动只有2-3rpm

楼主:
大家帮帮我啊,真的很急哦,江湖就急啊!~

网友C:
我原来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采用的西门子的风机型的变频器,原因就是变频之王所说的.最后西门子的人来了几次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D:
正常范围波动。。怕啥呢?

网友E:
参数设置正确吗?特别是压频比及PID控制都对吗?

网友F:
一般变频器都有的低频波动或震荡,很难通过调整参数解决,富士G11处理较好,国内生产的“艾默生”较稳定。 若不影响使用,可以不用理会。 另外,试试调整V/F曲线,按恒转矩曲线方式(直线、恒定压频比)运行。`因为曲线低减,在额定频率以下,励磁减弱,可能加剧震荡。

网友G:
增加交流电抗器就行了,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后来我在模拟输入口并了阻容 就ok了,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H:
10v电压信号没有必要并阻容啊 是不是其他地方对电位器的干扰太大 屏蔽干扰应该可以的 用屏蔽电缆并接地试试 请亚马逊给大家做个试验 呵呵 我玩暗黑喜欢用刺客 哪天一起打啊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