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选用哪种温度仪表有三路输出信号

楼主(2005-05-18):
现要一温度仪表,它主要测水温,要有三路输出信号,一个水低温信号,一个水高温信号, 还有一个在正常水温时,能够在正常水温上下实行自我调节,请高人帮忙指点用那个牌子的 仪表,要多少钱

网友A:
宇光产品很出名,连斑竹都推荐。 但价格一台也不便宜啊。 如果想造价便宜点生产二次表的企业都有。

网友B:
英国WEST高性能仪表,千分之一精度,手自动切换,万能输入/输出 !

网友C:
我推荐我们公司的温控器 日本神港 021-52829862,52829863 李先生

网友D:
XMA5660,PID调节器,精度0.5~0.2,带两个报警输出.价格可商质保期18个月.有意想请打13799990521

楼主:
有详细资料介绍吗

网友E:
很多品牌的,如英华达、导电.....

网友F:
rkc温控仪说明书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951 你下载一个看看

网友G:
可采用山武的SDC15数字调节器(SDC10升级品),带自适应和PID调节,输出支持冷热控制、4-20MA的电流输出、on-off、比例继电器、比列电压,输入支持热电偶、热电阻、电流、电压信号,设定值最多可达4点,带事件/报警输出最多3点,性价比绝对优秀,且支持PC下载(唯一一款呀)体积最小48*48*62,测量精度0.5%,支持RS485通讯。 想用可联系:0631-3652181

网友H:
一般的温控器一组PID输出,二组警报就可以用了

网友I: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