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液位计检测不到液位故障

楼主(2005-05-18):
我厂用E+H FM130测量污水液位,最近一启泵排污水时液位变送器有时检测不到液位,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多谢!

网友A:
你最好把你们的设备是怎么装的告诉我们,这样才好判断.

楼主:
是顶装,已经安装几年了,以前都是好的

网友A:
那一定是设备有问题了,很可能是探头部分的元气件老化了.如果其他的时候是正常的,建议你去买个新的探头就可以了

网友B:
检查一下最近水面是不是有很多泡末,或者看看探头是不是有什么损坏拉. 对了,刚才忘了说了,看看你水泵的位置那个对测量也有影响的.

楼主:
我觉得肯定跟泵启动有关,如果污水液面波动大或有泡沫,造成检测不到液位,该怎样解决,还有对泵的安装位置有什么要求吗?请多指教.

网友C:
为什么‘超声波的抗电磁干扰性能不好’请详述。。。。

网友D:
帅克小哥松: 老帅 到哪里去了? 以前没有见过你啊 你给我的印象是"做业务是一把好手"

网友B:
周公,各位兄弟:    应该这样解释比较妥当超身波用的是反射式原理,量程取决于测量点和物位面间的反射特性,而量程又对应于一个衰减特性,由于液面有气泡且强烈震荡,衰减较为明醒,如果在加上水泵在加料扇区的干扰导致声波束严重交汇,又使量程进一步缩小,出现楼主的情况也就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