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引发的故障

楼主(2005-05-18):
一个固态调压模块,控制电源是由开关电源提供的.控制信号是由PLC模块提供0-10V信号.可上电后连烧三个调压模块.后厂家说是控制电源有问题.用万用表量开关电源输出很准.但用交流档量感应电压有100多伏(一只表笔放在开关电源输出上,一只握在手上).不知是不是开关电源的感应电压把模块击穿.(都是模块的控制电路损坏,可控硅完好).如果是这个问题,把开关电源接地可否解决.

网友A:
在模块的控制电路上串一个限流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