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请教高手——关于浮点数的应用

楼主(2005-05-18):
我在书上看到用#define 定义浮点常量,如fl_zero,fl_half,fl_minus_one可以分别定义为数字0.0 ,0.5, 1.0,-1.0 但是我写入#define FL_HALF 0.5 和写入#define FL_A 4.56 float_type a=4.56 时都提示错误: float constants are not supported;这是为什么呢????? 怎样才能给以个浮点型量赋初值呢???????? 希望高手们能给以解答,万分感谢!!!!!!!!!!!!! (急)

网友A:
例如: float_type one_three; fl_from_ascii("0.33333", &one_three);

网友B:
float constants are not supported: neuronC不支持定义浮点类型 直接赋值。。 float_type a=4.56 可以写成 float_type a; a=4.56; 或者把初始化部分放在reset里面。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的回答!!! 如上所示,用函数fl_from_ascii从ASCII字符转换得到的方法可以得到浮点常量,但是, float_type a; a=4.56; 这种写法还是不可以!!!!???? float constants are not supported; 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