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文本显示器解惑

楼主(2005-05-18):
文本显示器上的一个功能键,是否能在不同的画面设定成不同的功能?比如在1画面F1是转到2画面, 在2画面F1是否可设定其它功能,比如是一个开关键呢?谢谢!

网友A:
我们的小型POP-HMI(文本显示器)就有此功能,欢迎到www.chinahmi.com 或 www.chinahmi.com.cn上看看!

网友B:
当然可以了,

网友C:
我这里的TouchView文本不妨试一试,与多种PLC互连,带时钟,支持研华等品牌的模拟量采集模块,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定制驱动程序及硬件规格。 对平板电脑,大尺寸工业显示器,工业触摸屏的客户也可上网瞧瞧。 广州正奇科技: www.zhengqitech.cn 020-61006035/6-601 sales@zhengqitech.cn

网友D:
楼主的要求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