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开关电源给汽车电瓶充电

楼主(2005-05-18):
求助用开关电源给汽车电瓶充电,如果是电喷车如长城皮卡-金迪尔,会不会对原车电器产生损害

楼主:
请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网友A:
不会损害原车电器,但你的开关电源的电压及限流值设定不当会对电瓶损坏较大,因正常的充电器输出端都有二极管防止反充电。

网友B:
考虑电流,如果电流不够大,电压马上拉下来,就充不进咯,呵呵

网友C:
搜‘充电制度’。了解一下蓄电池。

网友D:
要加限流电路,蓄电池内阻很小,开关电源会认为是短路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