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500无输出-求助各位

楼主(2005-05-18):
三菱E5007.5KW 无输出-求助各位,现向;起动后面版有频率显示,无交流输出。3120入端无脉冲,对5V地无电压。换过开关管。M51996。3120。稳压管。7MBR50SB120模块,谢谢!陈小刚 CXG1688@TOM.COM 13738187805 057183711699

楼主:
给点建议沙?多谢观点。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三菱E500的变频器真的很差劲

网友B:
我修过的施耐德变频器有过此问题,是主板硬件出现故障,更换主板后正常.

楼主:
没有人知到吗?

网友C:
初始化试一下。

楼主:
谢谢以上个位.机器已送三另.本人修行不高.

网友D(2008-08-04):
3120没有输入的话那就是CPU没有输除了

1:逆向检查到CPU看是否有坏件  信号

2:换CPU板试一试

网友E:
呵呵;还是找三菱维修处吧;

这种比较麻烦;模块等封在一起,要换就要全部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