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已传OP7的程序如何擦除

楼主(2005-05-18):
OP7面板被传错了程序,有哪位知道如何擦除或者修改里面的内容的,请告之.

网友A:
看说明书,按CTR和几个方向键的组合(我忘具体的键名)就可以将内容清除; 建议在OP7监控画面上设计一个允许通讯的界面,这样可以重新下载,自动覆盖源程序;或者选中缺省设置;就不需要清除程序。

楼主:
谢谢您LODEN,我能不能再问一个关于OP7的问题? OP7里的程序如何上装?

网友A: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OP7好象不能上载程序,我从来没有上载过。

网友B:
可使用PROTOOL SAVE软件备份和恢复或复制到其他OP7上

楼主(2005-06-25):
哪里能找到PROTOOL SAVE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