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楼主(2005-05-18):
dcs的详细解答?

小魏!

网友:
DCS英文全称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中文全称为集散型控制系统。DCS可以解释为在模拟量回路控制较多的行业中广泛使用的,尽量将控制所造成的危险性分散,而将管理和显示功能集中的一种自动化高技术产品。DCS一般由五部份组成:1:控制器 2:I/O板 3:操作站 4:通讯网络 5:图形及编程软件。 到GOOGLE上搜索吧,能找到一箩筐!~呵呵

网友A(2009-12-04):
   DCS柜,由AI ,DI,AO,DO几个模块组成。在DCS系统当中一般有几个站都有站号用2进制码表示,每一个模块也有模块号也用2进制码表示。模块上有若干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