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对模拟量的输入输出控制方法

楼主(2005-05-18):
三菱PLC对模拟量输入输出的控制方案应该如何做,那位大哥能指点一下,越具体越好,最好能举列说明:可选择三菱FX系列的PLC来说明如何控制对压力检测的即时控制,包括输入和输出都用模拟量。比如检测压力在20公斤到500公斤之间逐渐上升,检测工件在不同压力条件下的各种参数,并输出显示,输出显示必须随输入的变化而即时变化。 那位大哥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有个A/D模块,将压力检测转成数字量,将标准数据与之比较,产生控制.要显示的话,再输出至数码管就好了. 具体控制方法,需要根据情况组织.

楼主:
谢谢这个大侠的响应,具体还有一些问题请教:A/D模块我没有使用过,那如果我选用的是SMC的数字显示电气比列调节阀,它带有模拟量输出,那它的输出端是不是与A/D模块相联,然后由A/D模块输出信号给PLC,那在A/D模块使用过程中,连线是如何做的,直接相连吗?对地址有没有要求。从PLC将运算结果输出到数码管需要使用D/A模块吗?地址有要求吗?还有,A/D模块是不是有多种型号,它能输入输出的信号量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再次对大侠的响应表示感谢。

网友B:
将压力传感器的信号接到A/D模块,并通过PLC CPU 的处理将要控制的压力输出信号给D/A模块,通过D/A模块将信号送给电气比列调节阀,通道选取设定查找有关的说明书即可。

楼主:
谢谢两位,其实问题很具体,如果有机会我把我这个项目的具体要求和参数发上来,有时间的话可以指点得具体点。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C:
在D/A模块跟比例阀之间别忘了加个放大器。

楼主:
钟先生:谢谢您的提醒,我在别的楼主那里看到过你的发言,对您的水平深表佩服,希望有机会能多得到您的提点,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C:
你怎么知道我姓钟,冒昧的问一下你是谁。

楼主:
因为我们公司使用三菱的设备很多,包括PLC,变频器,触摸屏。所以我对三菱设备使用方面的文章,从您对《三凌FX2N-80MR检测不到输入信号》这一篇中我了解到了您姓钟,恰巧在《有湖南人做工控的吗?》一文中知道您也是湖南人,对您在多篇文章中的论述我非常佩服,希望以后能的到您的指导。谢谢,如果可以希望能和你在MSN上建立联系,我的MSN上的ID是:cuidada@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