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检测油缸行程,用光栅、编码器或磁栅?请给建议

楼主(2005-05-18):
油缸行程检测,选用编码器、光栅、磁栅哪样好? 油缸行程检测,选用编码器、光栅、磁栅哪样好? 需要检测油缸的行程 要求:信号脉冲输出,能输入PLC,精度0.2MM以下就可以,检测长度250MM,油缸速度比较慢 我想选用光栅或编码器,还有个磁栅不是很了解。 编码器是比较经济,但安装很麻烦 光栅不知谁有能输出脉冲信号能输入plc的,而且担心不能抗污染 哪位高手在这方面有心得,请指教 另外什么伺服缸 数字缸是不考虑的 我的电话13724840900

网友A:
油缸行程检测,较少使用编码器、光栅、磁栅。 光栅较贵,且主要应用在高速,高精度机床, 磁栅是电阻原理,精度一般,很少使用在油缸行程检测。 现在应用最多的是以电感原理为基础的LVDT(差动)。 我公司有英国的LVDT传感器,有需求与我联系。 13501990824

网友B:
编码器光栅磁栅采购价格太高!使用简单的原理就可以实现位置检测,找一个懂机械的,做一个100:1变速箱,把位置量转换成电压量,比如使用精密多圈电位器和小的变速箱通过电压量变化检测位置,再使用AD转换器采集数据!完全满足你设计的需要!大的惯性系统没必要使用那么精确的位置检测传感器,计算机在识别检测信号的时候会忽略 变化不大的信号,所以AD转换器精度要高就行,逐次逼近式8位锝就好! 常用的方法是很好,但价格不能接受,你最好自己开发专用系统,很容易实现!

网友C:
用MTS位移传感器吧,美国MTS位移传感器是专用在油缸行程检测的020-33858174 曹

网友D:
‘精度0.2MM以下就可以,检测长度250MM’——‘AD转换器8位’分辨率明显不够。 参看‘http://www.gongkong.com/tech/admin/detail.asp?id=274801’:有谁了解ADC0809?

网友B:
我以前做过计算机控制方面的设计, 需要0809,请发电子邮件! zhaojie20012002@163.com 手误见凉!

网友B:
精度0.2MM以下就可以,检测长度250MM,看使用场合, 大的惯性系统完全可以的 如果是液压机械手机械臂当然不行! 如果是位移检测就可以了 当然可以使用12,16位的AD转换器 不过控制演算量就加大了 占用cpu时间太多!

网友E(2005-09-04):
用直线位移传感器最理想,有案例www.minor-tech.com 0755-27058268 27058298 0574-66830428 87147271

网友F:
我公司有 精度0。01MM 价格也可以 欢迎来电查询021-58871153-224 联系人 小周

网友G:
你需要的长度不算长,可以考虑使用低分辨率的旋转脉冲编码器,就是机械结构比较复杂,用LVDT,我个人意见不太同意,精度比较高,但是要转换模块,价格上不好。就是不知你这边机械技术力量如何,如果机械加工能力限制,就用磁栅吧,我公司的产品是TTL方波输出,3通道,可以进PLC进行脉冲记数。价格应该比光栅低。只是探讨一下,以上是个人意见,有不足之处望指出。

网友H(2005-10-13):
如果采用旋转编码器的话,脉冲我都给你算好了! 精度如果是0。2的话,长度250MM 1250脉冲就可以实现! 只不过具体你要考虑现场环境,以及安装空间! ------------ 我是你的朋友 QQ 8281404

网友I:
检测油缸的行程, 光栅尺怕油污 磁珊尺易干扰 编码器可以,但价格贵 最好采用电子尺,采用模拟信号输入

网友J(2006-07-12):
你的问题我解决过,而且以上几种测量方式有过比较。
最佳方案:电子尺。
其次,稍微冷僻点的:拉线编码器。
电子容易机械难的:编码器。
至于磁珊/光栅:这里不是考虑他们的地方。当然,磁珊还
可操作性强一点。
有不对吗?弟兄们。

网友K:
磁力尺的输出HTL脉冲,可接到PLC,常用的分辨率四倍频后0.025mm,速度90m/min,尺带精度每米0.02mm,重复定位精度0.025mm,对于安装也就相当于贴个刻度尺在测量台上,不同之处,有一个读头要安到相对位移的地方。

网友L(2006-09-01):
拉线式编码器,拉线式电阻尺,最小精度高过0.04MM/PULSE,行程200-12000MM可选.搭配油缸可节省30-50%的机构成本,安装简易,使用寿命100万次以上.在不易安装旋转编码器或电阻尺场合,带来极大便易.在铝型材挤出机,液压机械有普遍运用! 东莞铭圣电机 www.minsen.net

网友M:
一个简单的直线位移传感器就把大家给难住了,不是太贵就是安装不方便,要么精度不高或者转换麻烦,难道就没有一种既简单,又价廉、精度高、好安装、极小巧的直线位移传感器吗?做传感器的厂家都干吗去了?

网友M:
一个传感器的安装就带来这么多麻烦,如果再加上伺服阀、计算机控制等等还不把大伙给累死,其实油缸的精确控制早已彻底解决了。 用数字油缸不要任何传感器,就能够精确的控制速度和行程,他的传感器已经装在内部了,控制系统也在内部了,数字伺服阀也在内部了,根本没有任何你需要做的工作,接通油源即可,再配以专门的智能数字控制器就一切搞定,它也不怕高温和低温,更不会一不小心就碰坏了,不信你们可上www.aemetec.com上看看,这就叫科技进步和创新。

网友N(2006-11-01):
磁尺貴?稍比光柵貴一點嘛,防護性能比較好點.
球柵防護性最好.有些機器不大适用.較貴....

网友O(2007-05-21):
我公司有差动变压器位移传感器,有兴趣可联系:longzhibo201@126.com

网友O:
我公司有差动变压器位移传感器,有兴趣可联系:longzibo201@126.com

网友P:
用磁致伸缩http://www.jnztd.com/Default.aspx?tabid=959

网友Q(2007-06-22):
请与我联系chenyueyun2046@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