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开关和电接点压力表的区别

楼主(2005-05-18):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压力开关和电接点压力表有什么区别?同一精度等级的设备,哪个的设备的性能哪个会好一点?

网友A:
压力开关就有二个位置,一开一关。电接点压力表具有现场仪表指示的功能,还有能进入PLC或DCS连锁的功能。应用不同,价格差别好像很大。

网友B:
电接点压力表设定时比较直观,也会相对准确些,但体积大些.易损.还是需要根据使用场合顶

网友C:
压力开关的质量比较好,不太容易坏。也可以进入PLC或DCS。我这有德国的压力开关,款式比较多,欢迎来电。020-85561670 徐先生

网友D:
压力开关不止一开一闭;还有可以控制两个点的、输出4-2mA标准信号或者R485……就整体而言压力开关的防护等级,使用寿命都比电接点的要好些。我这有更详细的资料有机会可以相互探讨一下 qq;9460863

网友E:
德国的 wika电接点如何?

网友F:
都可以实现统一功能,压力开关的压力的设定值比较稳定可靠,且价格相对较高,而电节电压力表稳定可靠性相对较差,而且价格低廉。8031551@sina.com

网友G:
压力开关的精度等级可以达到0.1级或0.2级,而电接点压力表的精度一般为0.5级或1级。所以压力开关的价格要比电接点压力表的价格高。根据工艺或设备的要求,你可以选择不同的产品。如果两种产品精度相同,建议你选择电接点压力表。

网友H:
谁有好一点压力开关,请传 QQ426346533@163.com

网友I(2005-07-04):
TO:热血轻年 你所说的好一点是指什么?价格?还是质量?如果是要求价格好一点的话有YWK-50-C的价格比较好150.00以下吧,如果要质量好点的话有防护性能、抗震性能、电气接点功率等都有区别,具体还要根据客户的不同要求选择不同的产品,这样才能实用而不昂贵。 QQ:396020767

网友J:
电接点压力表直观,调整方便,压力开关性能使用寿命好。

网友K:
压力开关有机械式、电子式等。一般没有压力值指示。其输出为常开或常闭的无源触点。电接点压力表也有触点输出,供连锁控制回路使用,还可以指示压力示值。

网友H:
国产的压力开关品牌(或厂家)哪个好一点?谈谈意见。

网友D:
压力开关也有具有现场显示,输出:4~20mA或者R485信号,选择要根据自己实际的工况以及性价比综合考虑.

网友L:
主要看你的用途

网友I:
TO:yoyo*** 呵呵,你小子也知道啊?但是你要注意哦,输出4~20mA的和带485通讯的同时也带四位开关点输出哦,价格也不很高滴~~

网友M(2005-08-15):
看精度要求吧

网友N:
我要一些便宜好用的压力开关。有什么选择?QQ99785110

网友O:
美国UE的压力开关怎么样?欢迎来电010-58930518-219白先生

网友P:
HEDONG: 反对使用‘你小子’这样的词,别人不知道你们的关系,容易产生误会。请编辑你的帖。

网友Q(2005-09-21):
压力开关我们有.是德国SUCO的总代理.工程机械配套很多. 020-38819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