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 的0口及1口同时通讯问题

楼主(2005-05-18):
s7-200 的0口及1口同时通讯出现的问题? 226主模块的PORT 0口同其它四个224模块用Wireless Modem通讯(自由口,38.4k速率,25ms时间轮循一次),226主模块的PORT 1口用PPI电缆同上位机通讯(PPI协议,19.2速率),上位机安装组态王6.03软件,无线通讯正常但上位机监控画面有时通讯出现中断(现象为应显示的数据出现问号?),平均每天出现4-5次,不知何故? 硬件配置为大众工控机,串口为COM3(SUNIX串口卡上)

网友A:
通讯任务太重,CPU忙不过来了。你可以用step7 microwin查看cpu的最大扫描周期,如果时间较长,就是这个问题。 解决方法有以下几条: 1.延长Port0的轮询时间。 2.优化Port1上传给猪态王的数据,将需要采集的数据放在连续的内存区,这样可以一次采集,从而减轻了通讯的负担。有些不重要的数据可以降低采集周期。

楼主:
感谢microtomato的解答及建议。 step7 microwin查看过扫描周期,一直为23-28ms左右。(PORT0口发送采用XMT指令,接收采用中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