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请教,施耐德ATV 68变频器

楼主(2005-05-18):
请教,施耐德ATV 68变频器,75KW-90KW的能不能拖动5.5KW的电机,在设置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设置。谢谢各位大虾哟

网友A(2005-08-01):
应该是可以的,在是运行前做一下电机自整定(就是传动菜单里的tun,改为yes后确定,如果成功则显示DONE;若不行,则显示NO),另外把传动菜单里的SFr改为LF,SFt改为2khz.试试看吧

网友B(2005-10-20):
最好不要这样用。 如果要使用,V/F控制模式比较好。

网友C(2005-11-21):
千万不要做自整定,基本上都会错的,使用ATV68的时候,如果电机和变频器不匹配,自整定反而事得其反,改成V/F翻方式,然后把输出缺相报警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D:
我用过的,应该可以带的,应该能转起来的

网友E(2005-12-27):
我刚试过,进B3中更改电动机数据。一般就可以运转。有过温报警进E2关掉热敏电阻输入。进A2中可看电动机运转时实际参数!

网友F(2006-03-26):
使用ATV68的时候,如果电机和变频器不匹配,电动机是无法启动和运行的,我有这方面的经历,同样的电动机额定电流不一样,就必须重新做一下电机自整定;(B4.00 自动调节)用75KW-90KW的变频器来拖动5.5KW的电动机,那不是很浪费吗?属于大马拉小车,为什么不用匹配的变频器??大一级也就是7.5K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