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用一只按钮实现三个功能

楼主(2005-05-18):
我想用一只按钮实现三种功能。按一下四秒后电机正转,四秒内按两下电机立即反转,再按一下电机停止。

网友A:
可以利用上升沿和下降沿检测功能实现.配合记数器及ALT功能.

网友B:
用定时器和计数器可实现: 电机未启动时,按下按钮不动4s后接通一个辅助继电器,4s内松开则不动作;若在4s(定时器动作前)内接连按了两次(计数器)按钮,则接通另一个辅助继电器,电动机反转。 电机起动后,按下按钮则对应辅助继电器及输出继电器断开。 如果是三相电机,则正反转之间,在PLC程序内、及外部电路中都必须设互锁。 该设想作为程序试验很好,若作为实用,则必须有条件,以防止发生误操作。 可以自己先编个程序看看,或者帖出来让人提提意见,那样学习效果会好些。 再说,能提出问题,问题就解决了一半呢!

网友C:
厉害,回答的真够详细的,佩服啊!

网友D:
我曾用一个按钮控制过整个机器的19个循环动作,是用步梯命令实现的。

网友E:
1.按一下四秒后电机正转. 2.四秒内按两下电机立即反转. 3.再按一下电机停止. IO 安排 : 1.X1 – 按键. 2.Y9 – 马达电源输出. 3.Y10 – 正反转输出. 4.Y12 – 选择提示 詳細內容 : http://www.comwap.com.tw/Easy_PRO/E0022.htm

网友F:
利用输入点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外加3个计数器即可实现。

楼主:
感谢hdss的指点,,按您的办法正转反转都没问题,但如何停止还是无法解决,请继续指点,谢谢。

网友B:
电机运行时肯定有一信号,例如某Y接通、或者通过X取外部接触器的信号,只要不是进行正反转直接转换,则取该信号与按钮接通脉冲信号,直接复位(RST)Y应当可以,注意RST Y与OUT Y指令的顺序。 若需要正、反转直接转换,则情况又有不同,可放到以后再考虑。 可参照"大家給他加油”的方法。 先不管复杂也好、简单也好,合理也罢、不合理也罢,能够达到功能再说,然后再找其他的办法,再后则来分析程序;好的呢,则偷偷地乐一乐,不大好的呢,就改一改,又可以乐一乐。刚开始熟悉指令时不妨如此。 当然,此后再编程序,心里就有底了,什么方案啦、程序结构啦,事先就要安排安排。 我这也是纸上谈兵,择其善者而从之;若错了,也可看看错在何处。总之,必有收获。

网友G:
可这样;用定时器和计数器,在4s时间内记数器与k2比较,小于2,M0接通电机正转,等于2,M1接通电机反转,大于2,M2接通电机停止.在M1.M2接通X0再接通ZRST.M0.M2

网友H:
看来一旦启动,4秒之内是停不下来的, 其实当你的描述已完整时,编程的思路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