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ep7利用那个系统块与变频器进行通讯,是否能举个例子,不胜感激!

楼主(2005-05-18):
系统采用s7-300做为主站,下挂20台西门子变频器驱动电机,软件编程中,有20个DB,如DB50-DB69,DB块中有与变频器通讯的控制字和状态字以及其他的参数,我想弄明白,DB块中的数据是怎么传到变频器的,变频器地址比如1#为I address 256-263,Q Address 283-290,他们是不是通过西门子的某一个系统块传输的,但我没有找到,有那位老师对这比较精通的,请指教。

网友A:
西门子 的变频器我没有用过,但我组过DANFOSS的. 你用PROFIBUS-DP就很方便的, 选择合适的通讯方式.

网友A:
PPO选的那个? 比如启动信号是047F送给PWQ200, 然后将速度信号W#16#XXXX送PQW203, 实现控制.根据你的PPO方式送给变频器输出PQW的指令的长度是不同的. 我也是没用过太多方式, 不一定对。 我们 共同学习吧.

楼主:
S7-300与变频器通讯就是通过PROFIBUS-DP进行通讯的,其数据肯定是通过DP线传输的,但在软件编程中,肯定使用了某一个功能快,使PLC和变频器实现了数据的读写。

网友B(2009-06-25):
使用功能块SFC14,SFC15

网友C:
使用SFC14和SFC15通讯,调用后会出现3个管脚,其中LADDR为地址位,需要将地址256换成16进制数即16#100;RECORD为数据位,就是需要传输的数据的地址,比如mw100等,你要传送的是4个字节的数据,可以用指针方式来写地址位,如将DB50里的数据传输过去,就可以写P#DB50.DBX0.0 BYTE 8,就是把DB50.DBX0.0开始的一共8个字节的数据传送过去;另外一个是储存出错信息的地址,看需要给出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D:
sfc 14/15,一读一写,搞定

网友E:
你要确定你是要用DP控制还是USS协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