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配置一套s7-300plc

楼主(2005-05-18):
2.2万元配置一套s7-300的plc产品,用于实验室的液位控制,要求有通信功能,对象是现成的,不知道都需要买哪些模块,求大牛帮忙配置一下,多谢大家了。

网友A:
把你的要求说具体些。 如果就实现简单的液位控制,用S7-200就行了。

楼主:
暂时只要实现液位控制就可以了,是串级液位对象,现实验室配的是dcs系统,但考虑以后做科研的需要,希望购置s7-300的,因为我们一个老师讲工业现场用s7-300比较多,而200和300系统的编程都不兼容。

楼主:
另外还想请教一些问题,我上网查了一下s7-300的模块,有些不太清楚,望高人指点: (1)有些型号的cpu模块说运行时需微存储器卡是什么意思,要另外购置微存储器卡么? (2)有的cpu模块自带数字量和模拟量接口,是不是就不用再另外购买I/O模块了? (3)如果要实现plc与计算机通讯,是不是一定要买通讯模块,有的cpu有DP主/从站接口的是不是就有通讯模块的功能了?

网友B:
(1)现在新的CPU都是需要带微存储器才能工作的。 (2)自带的模块可以用,不够的话需要再扩展模块。 (3)SIEMENS的S7-300与上位机的通讯有很多,MPI/以太网/DP总线等但在上位机需要购买相应的通讯卡。

楼主:
多谢众位帮忙,能帮助配置一下吗,很急的说.

网友:
你好! 本人认为:基本配置应包括电源、CPU、模拟输入/输出及通讯等! 微存储器卡具有掉电保护的存储卡;需单独购买; cpu模块自带数字量和模拟量接口,如果足够用或适合现场需要,则不需购买; plc与计算机通讯,不一定要买通讯模块,根据实际需要来决定;CPU的DP 口是MPI/PROFIBUS口,具有相应的通讯功能; 如需帮忙,请联系:liyijiang6813@sohu.com --------------------------------------------------------------------------------

网友C:
如果还没有配好,请拨打我的电话025-84661729,黄学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