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fc-1200故障

楼主(2005-05-18):
一台变频器因使用不当造成无任何显示,更换模块后显示接地故障,如何处理,是台湾出的,VFC-1200,电源板也换了

网友A:
你驱动电路有看过吗?如果是ABB的变频器,大多数有可能是主板有问题的多!朋友你是那里的!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

网友B(2006-04-08):
请问各位知道以上台湾出的VFC-1200变频器的网址以及该产品的相关资料吗?如果有请发邮件liuxf_cn@126.com或回复,谢谢!

网友C:
求教;各位高手,现有一台欧陆690.VF运行正常,但无法进行矢量运行,无PG卡矢量运行即报瞬时过流,也无法进行自整定.这要怎么解决?

网友D(2009-05-24):
,VFC-1200功率怎么改

网友E(2009-07-24):
VFC-1200显示OV故障经代换主板故障有谁知道怎样维修吗?谢谢;

网友E:
VFC-1200,22KW主板故障显示OV,怎样维修,那个元件有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