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启动电机,利用惯性切换到软启动器启动,为何启动不起来?

楼主(2005-05-19):
我厂电机660V,810KW,用变频器启动运行,由于此变频器故障率高,影响生产,所以我们又购买了一台软启动器,打算先由变频器启动起来,然后切除变频器,利用电机惯性切换到软启动器启动,但经实验这种方法不能把电机启动起来。启动电流达1700A,我们的变压器受不了(1250KVA),为何电流这样大,电机的惯性很大,求助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变频器故障率高,可以在变频器启动后切到工频运行。这样变频器只在启动时投入,正常运行时由断路器控制。

网友B:
惯性大的负载 启动电流本来就很大 普通的负载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的1-3倍 特殊的可达到7-9倍 但是这个高电流持续的时间不能过长 可在变频运行并电流降下来之后再换上或换个等级的软启动器

网友C:
变频器已经把电机启动起了,没必须再加软启动! 同意二楼的看法,变频器启动起来后,可切换到工频。

楼主:
可是电机功率太大,直接切换到工频是否电流会更大,是否有再生电动势的问题。

网友A:
待电机正常运行后,再切换到工频运行电流不会更大。

网友D:
有点莫名其妙。。 变频器的启动性能要远胜过软启动器。。既然已经用变频器把电机启动出来了,那就直接切向工频。。切向软起是什么意义。。 提请注意由大功率电机变频切向工频时,必须注意电机切除变频后剩磁再生发电状态。。必须设置专门的电势同步检测环节。。否则会有投切失败或更严重后果。。

网友E:
同意楼上,直接用软启动器启动也不错!

楼主:
切换到软启动器电机的保护会多一些,直接工频保护少,所以用软启动器,不知老焉大侠是否遇到过类似情况或听说过,能否详细告之。

网友F:
为何不直接用软启动,我公司斗轮机的斗轮电机是132kw,大机变压器是660kva,运行很正常。

网友G: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H:
你还是直接用软起动器启动吧。软起动器启动时,电压是由零慢慢加上去的,使得电机的速度也慢慢上升。而这时电机的速度以经很快,就相当与用软起动器去把电机制动,电流是非常大的。

楼主:
如果用软启动器启动,我们的变压器受不了,我们已经试过,如果用变频器启动到10-20RPM,再用软启动器启动,是否可以?

网友H:
可以是可以!你得看看相序!变频器、软起动器是什么牌子的,不会这样差吧???

楼主:
能否给我详细说一下,我的E-MAIL:fanbenyong@163.com,谢谢。

网友E:
不是做广告阿! 用我们的摩托托尼就很好!

网友I:
很难解决,这么大的电机,无论是变频向工频,还是变频向软启动器,必须加相位检测并同步,直接切换冲击电流不可避免。 可以尝试在切掉变频器后,等待几秒种,待电机剩磁大幅度衰减后再切入工频。 有一点莫名其妙的是,软启动器在此有什么用处?既用变频,软启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网友J:
变频切工频很难做到相位同步,切换冲击电流比直接起动的电流还大!大型电机剩磁衰减较慢,等待数秒钟难以避免冲击电流,只有等电机停转后再用软起动器起动。在保证顺利起动的前提下用最低的起动电流,变压器允许短时过载,你的变压器保护整定值偏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