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什么是电动执行器的part-turn和multi-turn

楼主(2005-05-19):
可否请教part-turn和muliti-turn是否就是电动执行机构电机的回转——部分回转和多回转??这两种电动执行机构应用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国内的产品没这个功能。你试试就知道了,估计对你使用没什么影响。

网友B:
part-turn是用来控制蝶阀、球阀、风门等 muliti-turn是用来控制闸阀的

网友C(2006-06-06):
part-turn直译是部分旋转,
国内指角行程执行机构。
是用来控制蝶阀、球阀、风门等
muliti-turn直译是多的转动,
国内指多圈型执行机构。
用来控制闸阀的
详细www.bellaut.com

网友D:
看懂了~~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