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沃变频器

楼主(2005-05-19):
哪位老大用过康沃的变频器?我是一个变频菜鸟,不知他的分段同步调制是否有人用过,在载波比切换的时候,电机电流有明显冲击吗?

网友A:
和你一起期盼!

网友B:
没有明显的电流冲击,但是康沃的分段同步调节并不彻底,有低频震荡,而且其第二代产品已经取掉该功能。 不知道你的具体使用环境,除非使用高频段(载波比过小),否则,同步调制不是必须的。 若有需要,可以在此继续联系,同步调制技术本身很简单,只是由于IGBT的使用,载波频率的提高使载波比大大增加,目前很少有人关注此事。

网友C:
若有需要,可以试“康沃”的产品,应该能满足你的需要,但如楼上所言,其第二代产品已无此功能。据我所知,其第一代产品(G1)仍有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