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电动执行机构与阀门的连接

楼主(2005-05-19):
我想请教各位电动执行器与阀门的连接要注意那些地方.

楼主:
比如:要考虑它的转矩.请问要注意些什么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呀!

网友A:
考虑转矩,行程,

网友B(2005-12-27):
电动执行器与阀门连接要注意:第一:电动执行器的输出扭矩是否能满足阀门开关要求;第二:阀门与电动执行器的连接轴配套问题。不配套的话要加转换件;第三:电动执行器在与阀门连接时要注意阀门行程,调节电动执行器的零点,满度。

网友C:
为什么要选择电动执行机构?可以选择气动执行机构啊.只要考虑力矩就行了,非常简单,并且维护也很方便.老兄,不是因为我做这个的ACTREG的气动执行机构产品才推荐给你,确实是非常好用.如需要了解,可以duome13826210965@163.net或致电020-87565181.

网友D:
顶:我是飞翔

网友E:
特别注意电动执行器与阀门:1.机械(限位块)与电器限位调整;2.角行程的底座要牢固。
选择执行机构根据应用场合的需要选择电动/气动(要有气源),直行程/角行程。 推荐控制仪表AI调节器可直接驱动电动执行器http://www.yudian.com/

网友F(2006-03-12):
考虑转矩,行程,连接尺寸(要加工连接件)

网友D:
还要注意密封性!

网友G(2006-06-06):
请见 www.bellaut.com 详细说明
电动执行机构按安装方式可分成:
1.直联式:阀门的轴与执行器直接连接.用于直行程、多圈型、角行程小力矩。
2.底座式:执行器安装在地面或平台上,通过连杆将阀门与执行器的输出轴连接。一般,当现场环境非常恶略,或现场空间不够,或大力矩角行程执行器便于维护。

网友H(2007-10-25):
您好!我们自己生产电动执行机构,高精度、大推力(可达到35吨)、低价格,联系方式:029-88238052-8024,耿工,gengjihuan@kh17.com网址:www.kh17.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