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编码器的问题请前辈们指点

楼主(2005-05-19):
这两天看到有关编码器的知识,有的地方不怎么理解,请前辈们指教一下。 1。编码器的双端,单端输入的区别?什么时候接双端。什么时候接单端。 2。我看的是增量式编码器,有6根信号线,一一对应,也就是3 3对应。 A /A ;B /B ;C /C。 我看双端接入时6根都接。但有时又看到 只接4根的情况。不理解 ? 谢谢!

网友A:
有的时候,不需要接C

楼主:
能具体回答一下吗? 我上网差的时候也没查出什么有关这个的说明。 还有什么好一点的网站,是对原理方面的知识讲的多些的。 很感激你回答我的问题。thanks

网友B:
关于编码器,工控网的这个地址有下载资料: http://www.gongkong.com/customer1/3351jp/ 里面有编码器选型参数简介下载。 A\B\C信号,也有称A\B\Z信号,当只用单向计数或测速,用单端即可,如有正反向计数或测速,要用正交的A\B相双端;c相或称Z相(zero零相),每圈出现一次,作为每圈的零位,用在计位置的情况,如测速,一般不用。 编码器专业服务与销售:021-32031167

楼主:
我刚才看了点资料。 A B项是配合起来测量电机方向和转速的。 Z项是零脉冲线,用于记圈数的。可以不用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可能我说得不准确,但是还是有个问题,为什么 需要/A;/B;/Z这几个信号。

网友C:
欢迎大家加入 东北工业自动化群 10667873

楼主:
你的群 我加不了 人口上限

网友D:
to: 冰峰 你的群高手多不多,就象下象棋一样,只有和高手下才能增长棋技,如果本身是高手然后却喜欢去和棋技差的人切差,久之高手也会成为低手。 很欣赏tendertoot的性格,有机会可以交个朋友吗?

网友E:
A,B相通过相位的前后来判断电机的转向 , Z相是编码器每转的零位信号 , 用于位置检测 ,也是A,B相位的参考信号在换向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