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下载失败

楼主(2005-05-19):
LONWORKS节点曾经调试成功过,但有一次出现烧坏一块板子的现象,现在想通过PCNSS与下面五个节点连,但是找不到模块的现象. 在用Servise pin 安装是能收到servise pin的信号,但还是出现下载失败的提示. 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1、节点如果是同一类型的话,出现错误有可能是网络通讯的问题。 当然要排除存储器的故障和你的设备存储器地址分配的问题。 可以一个 一个的download program 然后联网调试。 nodebuidler1.5不支持网络调试 。。失败是成功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