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制动电阻选型问题

楼主(2005-05-19):
请问A540变频器 11KW,7.5KW,5.5KW,3.7KW,2.2KW用多少欧姆,多少功率的外加制动电阻

网友A:
有一个粗略算法:R=U/2I~U/I 其中,R:电阻阻值 U:直流回路电压,在我国,直流回路电压计算如下:U=380*1.414*1.1V=600V I:电机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