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mcs-51控制系统故障求教

楼主(2005-05-19):
各位大侠好,小弟有一用P80C321单片机所构成的一控制系统,工作1,2年后频频出现在工作中系统不知原因的自动复位,该故障随机出现,对生产有很大影响,小弟甚是苦恼,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电源电压低可能造成复位,查看一下电源,是否稳定. 某一个焊点虚焊,某一个接插件松动,也会引起诸多不确定的故障.

楼主:
楼上的你好,谢谢指教。 该系统板是批量产品,几乎都是在工作1,2年后出现此故障,还请帮忙分析原因及解决方法。

网友B:
若是批量产品,这种现象很象元件失效。检查复位电路中的电容元件,如有电解电容,则八成是它。

网友C:
我用过,是电解电容老化 漏电流加大引起的问题! 找找毛病 不是再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