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温度采集诚请教~

楼主(2005-05-19):
是这样的,我们做实验要采集14路的热电偶信号,手上只有有一长PCI-1711,速度方面没有要求,请问现在怎么做比较好~想用个16路选通+变送器送到1711的一路上采集,但是能同步吗? 也问过Adam4520+4018*2要近3000块钱,超出我们实验预算~另818HG是16路单端或8路差分,能测14路热电偶吗?要如何接线? 以前没接触过这方面,现在头都大了,恳请指教,望回复~ 刘晓彬

楼主:
或者能提供别的解决方案更好~

网友A:
16路单端能测14路热电偶,所有地接在一起,信号单独进板子。注意信号幅度,可能需要加调理板。

网友B:
你可以用巡检仪然后走485信号到工控机啊;假如你上位机自己写的话;PCI-1711都可以不要

网友C:
用我们公司的巡检仪吧,福州百特公司的XMD50U16RS485,价格一定能满足您.采集数据后通过485到上位机.联系电话,北京010-64246778小朱,福州总部0591-83767591

网友D(2012-07-04):
C2000 MDA8 8路模拟量输入 2路数字量输入 看看对你有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