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EM235没有满量程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5-05-19):
大家好,我一台CPU224带一台EM235模拟量模块,当PLC给EM235模拟量输出通道写32000时,实际测量EM235输出只有13.6mA。模块上跳线开关设置为0~20mA。为何没有输出满量程,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A:
调增益旋钮,调到20mA就可以了。

楼主:
上面的这位朋友,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已经按照你的办法,小电位器调了几圈,输出电流只有微弱的上调,根本无法调上去。哪边还需要一步调整呢?谢谢高手提供帮助!

网友B:
可能是你那模块有问题了换一个吧

网友C:
你是怎么测的? 负载是多大?如果负载电阻太大,超过了允许的范围,电流就会减小。 你用万用表mA档直接接在输出端试试。

网友D:
电流输出坏了吧 用电丫输出吧

网友E(2006-01-12):
你能确定CPU向EM235模拟输出通道写的是32000吗??你在状态图里看到了??

网友F(2006-04-13):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增益旋钮是调输入的,调也没有用,用另一个EM235试试,如果还一样,可能是CPU224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