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跟踪方式

楼主(2005-05-19):
请问PID的跟踪方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输入端有个跟踪量点,跟踪状态下输出等于跟踪量点。

网友B:
一般来说,DCS的MA站会有手自动相互跟踪信号,防止从自动切手动或者从手动切自动方式下的扰动问题。

网友C:
那跟踪量点怎样来确定

网友D:
跟踪量点的确定是由工作模式及工作控制对象、策略决定的。

网友E:
通俗地讲,当PID输出模式为手动时,设定值跟随测量值

网友F(2005-06-18):
除了PV跟踪SV,还有阀位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