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编程求助?????

楼主(2005-05-19):
我用三菱FX1S编一个检测台的程序,我想设置实验次数1000000万次,但手册上计数器都是16位,我的次数是用D输入的,不是固定植.请问32位高速双响可用吗?如果可用怎么用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我,太简单了吗???我刚学习希望多包涵!!!!

网友A:
将计数器串联使用,意思就是用前面的计数器的输出做后面的计数器的计数输入,计数值等于所有计数器计数值的乘积。

网友B:
你可使用分频

网友C:
可以采用分段计数

网友D:
使用 INC 指令32位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