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中达电通

楼主(2005-05-19):
台达PLC有一条加一的指令 (INC) 我现在需要每动作一下乘以一个常数 请教各位该怎么办

网友A:
乘法指令(MUL)!不太清楚你是怎麼動作情況下?

楼主:
台达的MUL指令可以乘以小数吗(几点几) 怎么做 我用X0通过INC 改变寄存器的数据来改变两台变频器的频率但是不管怎么增加频率两台变频器的频率比不变 用INC指令就难以实现 有没有增加倍数的指令 还有其他办法吗 请赐教

网友A:
乘小數點用浮點數乘法指令 DEMUL,但不能直接乘,因为我们的寄存器D只能放Integer数据。 下面是小数点乘法的例子:2111 x2.4=5066.4, D500=K2111,D502=K24 LD M1000 FLT D500 D550 Binary--->Float FLT D502 D552 Binary--->Float DEDIV D552 K10 D0 浮点数除法,运算结果放在D0,D1 DEMUL D550 D0 D2 浮点数乘法,运算结果放在D2,D3 DINT D2 D4 Float-->Binary,运算结果放在D4,D5 因为只能放INTERGER(整型数据),若有小数点部分將被舍弃, 所以D4=K5066,小数点0.4被舍弃! 增加倍数可用乘法指令: LDP X0 MUL D420 K2 D420 LD M1000 MOV D420 D440 触发一次X0,D440中值增加2倍

楼主:
EX ES 系列 支持浮點數乘法指令 碼

楼主:
yangyafeng老师:你上面的指令 增加倍数可用乘法指令   LDP X0   MUL D420 K2 D420   LD M1000   MOV D420 D440   触发一次X0,D440中值增加2倍      我想让D440中值增加1.2倍该怎么办呢 我试着用浮点运算得出1.2 (d100) DEMUL D420 D100 D420 触发一次X0,D440中值不动作 因为乘以2倍数太大我只能乘以小数 而且我要求D440 的值最大5000上面的指令当触发X0可以到负数 最后到零 且不能循环 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注意进浮点数运算时要將D420的BIN值先轉換成浮点数值;你的后面一个问题不清楚你具体是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增加倍数可用乘法指令:   LDP X0   MUL D420 K2 D420   LD M1000   MOV D420 D440   触发一次X0,D440中值增加2倍      就是把上面的指令 由乘以2改成乘以1.2的具体指令 谢谢

网友A:
LDP X0 ANI M1 DEDIV K12 K10 D200 FLT D210 D210 DEMUL D210 D200 D210 INT D210 D210 LD> D210 K5000 OUT M1 MOV D400 D210 END 若D400=K950,每触发一次X0,则 ,D210的值增加1.2倍,且不会超过5000,D210的值从950--1140--1368--1641--1969--2362--2834--3400--4080--4896--950--1140.......反复循环切换

网友B:
TO YANGYAFENG 为什么我的2.08版本的软件是繁体码,有一些乱码,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下載简体语言版的来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