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器求救!!!1

楼主(2005-05-19):
一台韩国厂商为:INTOUCH 型号为:ID230R 直流调速器出现输出没有电压,请教各路高手解答急急!!!!!!!!!!

网友A:
故障现象讲具体点,好帮你分析分析。

楼主:
给定电压最大时输出仅9V左右,正常应为0-110V可调,请文工指教。

网友A:
在确定输入的交流电源正常的送到晶闸管上的前提下,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试着检查以下: 1、晶闸管触发脉冲的幅值是否一致,按触发顺序检查脉冲移相顺序是否正常。检查每只晶闸管上有无脉冲。 2、检查每只晶闸管阴极与控制极之间阻抗是否一致。 3、将直流系统开环,去掉所有的反馈信号,此时如果电压可以升起来则证明在反馈系数调节方面有问题,尤其是外环反馈系数可能调得太小。 4、检查系统同步信号是否正常,同步监测和控制回路的各点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不知道装置系统运行信号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控制回路一般没有大问题,重点可以放在上面几个方面进行检查。 我在成都工作,单位是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公司。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也可以把装置带来,我可以在单位上帮你免费检查一下。也可以电话联系我,13908048702 028-84407790 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