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和利时MACS系统的中间变量的问题

楼主(2005-05-19):
请教一个和利时MACS系统的中间变量的问题,请高手不吝赐教! 我学MACS软件时定义一个DM,可是编译时却总是说数据类型不匹配,比如输入是两个开关量,中间通过一个与门,DM量作为输出量,可以么?一编译就说数据类型不匹配,要是这么做不行,请问中间变量应该怎么用呀?还有谁能给我提供点MACS的组态资料(实用的,不要是些简单的菜单工具的介绍),厂家的那些资料大多没什么实质性的用处,我这有些和利时的硬件资料,谁要是需要可是留下你的邮件和需要哪些模块资料。

网友A:
你干什么不或?把ADD当成AND类型当然不匹配

网友B:
是呀 用的有问题

楼主:
请教goldenRush前辈:开关量能ADD么,在MACS里边加就是用‘AND’功能块,而逻辑与就是用‘与’功能块,刚才我试了一下改为‘AND’可还是出现同样的不匹配错误。请前辈继续指教!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现在我知道哪出毛病了 ,原来是项名的问题

网友C:
对,和利时的东西编辑还是很麻烦的,要有耐心。

网友D:
你把中间变量放到全局变量中定义,定义为:BOOL型

网友E(2005-09-13):
硬件资料啊,请发一份给我啊,谢谢! bin3387@163.com

网友F:
请发一份硬件资料给我好吗?谢谢 dhb740425@163.com

网友G:
我也要fusheng_wen@yahoo.com.cn

网友H:
我用的就是MACSII系统,我有MACSII的全套资料。

网友I:
foxwhb,发和利时的MACSII的全套资料给我,谢谢!hacklongping@yahoo.com.cn

网友J(2005-10-18):
foxwhb,发和利时的MACSII的全套资料给我,谢谢!fmi330@yahoo.com.

网友K:
可以发和利时的资料给我吗. rich2322@vip.sina.com

网友L:
请发一份硬件资料给我好吗?谢谢 qwehu@sina.com

网友M:
foxwhb,发和利时的MACSII的全套资料给我,谢谢!yangzhi1@petrochina.com

网友N(2005-11-21):
也发给我好吗?zhao_xuewei@163.com

网友N:
  foxwhb,发和利时的MACSII的全套资料给我,谢谢!zhao_xuewei@163.com

网友O(2006-04-22):
DM量需归档定义

网友P:
可以发和利时的资料给我吗.
wxb54555@163.com

网友L(2006-11-17):
发和利时的MACSII的全套资料给我,谢谢!huhaiyun1982@163.com

网友Q(2007-02-20):
各位资深前辈.可否发一份MACSII的全套资料给我,谢谢!zhangzhangxpz@163.com

网友R:
不知道使我的邮箱有问题还是各位前辈的问题,怎么说给资料每次都见不到啊

网友S(2007-05-12):
to正兴:请发一份硬件资料给我好吗?谢谢(MACSⅢ最好)

网友T:
你把中间变量放到全局变量中定义,定义为:BOOL型
请问应该定义在哪儿?是在数据库编辑中定义还是在控制器算法组态中(Global_Variables)定义???

网友T:
我的意思是在两个不同的控制站之间调用数据

网友U(2007-06-22):
网间变量在控制器算法组态中(Global_Variables)定义